[STM32H7] 大师们,H7原理图中这几个电路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2024-04-26):
大师们,H7原理图中这几个电路符号代表什么,这个阻值应该怎么选,或者需不需要用电阻 屏幕截图 2024-04-26

这个代表什么,是通断么 屏幕截图 2024-04-26

网友A:
在STM32的PCB原理图中,标识“SB1”和“SB2”通常代表测试点或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32的PCB原理图中,标识“SB1”和“SB2”通常代表测试点或跳线

可以理解成闭合和开路么,大佬那个电阻【NA]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理解成闭合和开路么,大佬那个电阻【NA]是什么意思啊

“NA"通常表示"不使用”(Not Applicable),而"NC"表示"不连接"(No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