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板的MCU、蓝牙模块、串口显示屏SD卡烧录,三个烧录接口做成三合一是否可行?

楼主(2024-04-27):
把主板的MCU、蓝牙模块、串口显示屏SD卡烧录,三个烧录接口做成三合一是否可行?

有一款产品,有一个主板的MCU、一个蓝牙模块贴在主板上(和主板是串口通讯)、还有一块串口显示屏(和主板串口通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需要对这三个进行程序升级,更新。但是产品所有结构件合盖之后,已经打胶,无法拆卸,或者拆卸会导致壳子损坏

现在嵌入式说已经通过OTA实现了蓝牙模块、主板主控MCU的空中升级。但是串口屏的程序,UI ,是没有办法OTA去实现的。(串口屏程序的更新现在是需要把屏幕从成品上拆下来,然后用SD卡插在屏幕背面的板子SD卡槽上,上电更新【SD卡槽是在串口屏的主板上,不外露,产品合盖后外部触及不到】

现在嵌入式想通过硬件去三者都可以实现外部接口的烧录,他们想到一个硬件的办法,想把蓝牙模块烧录口、主板主控MCU烧录口、串口显示屏的SD卡,三者**在一个接口里面,并且引出来到壳子的开孔处,这样不用拆壳子就可以实现对主控MCU、蓝牙模块、串口显示屏的程序升级。请问这三个东西的烧录口集成在一个接口可实现吗?怎么实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把串口显示屏改用ThreadX GUIX方案,支持OTA动态更新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显示屏改用ThreadX GUIX方案,支持OTA动态更新界面。

你这个是什么方案  哪家的屏幕啊?现在就是用的串口屏啊 不会大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显示屏改用ThreadX GUIX方案,支持OTA动态更新界面。

你好  版主 一定要改屏幕才有解吗?不可能不改屏幕就无解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方案  哪家的屏幕啊?现在就是用的串口屏啊 不会大改动

ThreadX GUIX方案更好,升级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