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 ST官方最新H7_HAL库V1.11.2的OSPI的DMA读bug

楼主(2024-04-27):
近期在玩H7b0的OSPI功能,最先调试的时候,读和写用的都是轮询,没什么问题,于是就突然向使用DMA来读写,结果

读功能死活不行,一直返回的是DMA错误,加打印发现一直进入DMA错误中断,错误HAL_MDMA_ERROR_WRITE_XFER,但是写没问题。
后面仔细看了一下,发现竟然是官方的HAL_OSPI_Receive_DMA函数将源地址和目标地址给写反了,见下图:
话说,官方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啊

网友:
这个地方确实是个bug,之前一个V7的群友就反馈了一次这个问题,防不胜防。

网友:
话说官方他们可能更改了程序根本就没有去测试过吧 !?

网友:
github上反馈下就行了

网友A:
这代码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啊?可以显示调用函数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啊?可以显示调用函数的信息

看起来像vscode加了自定义配色

网友:
刚碰到这个问题,我就说咋OSPI_SR寄存器Bit 0 TEF一直置1,显示传输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