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H723使用ADC时,VREF没有配置,也没接3v3,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24-04-27):
   如果说需要接的话,是不是把这里配置成外部电源就行了。

网友A:
如果有REF引脚的话,不可悬空,悬空测量出来的ADC值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REF引脚的话,不可悬空,悬空测量出来的ADC值是没有意义的

硬汉哥,我H732使用cubemx配置ADC时,没有配置VREFBUF这个设置,那么ADC的参考电压是默认外部还是内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H732使用cubemx配置ADC时,没有配置VREFBUF这个设置,那么ADC的参考电压是默认外部还是内部的
...

你这么一说,想起来早期的研究了。如果你使用内部,确实要悬空

实测使用H7自带的电压基准是绝对不可以让VREF+继续外接其它稳压,否则无法工作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一说,想起来早期的研究了。如果你使用内部,确实要悬空

实测使用H7自带的电压基准是绝对不可以 ...

好的了解了,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