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C直流源给三串锂电池充电和用快充充电头给电池充电的的问题

楼主(2024-04-27):
用DC直流源给三串锂电池充电和用快充充电头给电池充电的的问题

1.直接用DC直流源输出12.6V给三串锂电池充电(过放保护点是9V,过充保护点是12.6V),怎么感觉充得很慢?
2.为啥很多充电芯片要在输入端有高于12.6V的电压甚至更高的电压作为输入,然后充电芯片再DCDC降压到12.6V给电池端充电。这个时候就会充电比较快,这是什么原因?DC直流源直充的模式是电流太小?可是限流也没有小于2A啊,理论上用2A的电流给2000mAh的电池充电,需要1个小时才能充满。

3.有很多笔记本的充电器输出已经可以做到19V8A,这样都快要200W了,而据我了解USBA口的电流能力是2.4A,TYPEC口是5A?MICRO口才2A,那么他这个19V8A又是怎么做到的?毕竟不管是适配器用不用端子接口,电脑端肯定得是接口的,不可能是焊接线。

4.有些适配器是带协议的(UFCS、QC3+/5、SFCP、PD3.1、DCP、FCP、SCP、AFC、PD3.0、PPS、SAM 5V2A、Apple2.4A、QC3.0、SuperVOOC、PE、FlashCharge等等),5V3A,9V2A,12V2A,15V3A,20V3A,20V5A,这样子。假如用这样的快充头给三串锂电池充电,那么5V输入的时候是需要升压的,那么这个转换效率是很低的吧?像这种带协议充电头对电池充电为啥就能比DC直流电源直充要更快充满呢?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每个阶段给电池最合适或者更大的电流???

5.是不是要实现快充,必须要在充电器端还有负载端都加上协议芯片才可以?不然充电器和负载没办法通讯也就实现不了最大的电流充电?

以上有5个关于快充充电的疑问,帮忙逐一回复,解答,感谢!

网友:
Copilot:

您好!关于您的快充充电问题,我会逐一解答:

直流源充电慢的原因:直接使用12.6V的直流源给三串锂电池充电感觉慢可能是因为电池的内阻和充电电路的设计。电池在接近满电状态时,其内阻会增加,导致实际充电电流下降,从而减慢充电速度。此外,如果没有专门的充电管理芯片来控制充电过程,可能无法有效利用最大允许电流。

高电压输入的充电芯片:很多充电芯片需要高于12.6V的输入电压,然后通过DC-DC转换降压到12.6V进行充电,这样可以提高充电效率。高电压可以在电源和负载之间提供更大的电压差,使得电流更容易流动,尤其是在电池电压较低时。此外,一些充电协议通过动态调整电压和电流来优化充电过程,从而实现更快的充电速度12。

笔记本充电器的高功率输出:19V8A的输出功率接近200W,这通常是通过使用专门设计的电源适配器和连接器实现的,这些连接器能够承受更高的电流。例如,USB Type-C连接器可以支持高达5A的电流,而某些专用连接器甚至可以支持更高的电流。这些适配器和连接器通常会有更大的物理尺寸和更强的电流承载能力。

带协议的快充头:带有快充协议的充电头可以根据设备的需求和电池状态动态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例如,当电池电量较低时,可以使用更高的电压和电流进行快速充电,而当电池电量接近满时,会减少电流以保护电池。这种动态调整可以提高充电效率和速度34。

快充的实现条件:要实现快充,确实需要在充电器端和负载端都加上协议芯片。这些芯片可以使充电器和设备之间进行通信,协商最佳的充电电压和电流。没有这些协议芯片,设备无法请求更高的电流,因此无法实现快速充电56。
希望这些解答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快充技术!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继续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