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 Vscode配合STM32CUBEMX 6.11,利用STM32 VSOCE插件开发,美滋滋

楼主(2024-04-28):
stm32-vscode-extension 2.0.1发布了,CUBEMX 6.11可以生成CMAKE工程,使用VSCODE 开发调试,确实美滋滋,使用了一个星期了,好用。

网友:
能否配几张图?谢谢

网友:
cubemx很早就可以生成makefile了吧,现在支持cmake了?

网友:
图呢,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是吗?我去试试

网友A:
试完了,安装个STM32 VS Code Extension后,还安装了ninja,arm-none-eabi编译工具,这个工具的版本gcc-arm-10.3-2021.07-mingw-w64-i686-arm-none-eabi编译不了H7版本的,会报错,在这里卡了很久。
后来试了CubeIDE里面的12.3版本,是可以编译的,然后装了个最新的13.2,明显编译速度比12.3要慢,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体来说,debug应该没问题,如果生产的话,应该还需要配置,没有具体继续研究。
不过已经很棒了,我一直就想用cmake开发来着,cmake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完了,安装个STM32 VS Code Extension后,还安装了ninja,arm-none-eabi编译工具,这个工具的版本gcc-arm ...

首先去试了,那还是不错的。但是你需要看一下STM32 VS Code Extension的说明。
Prerequisites
STM32CubeCLT v1.15.0 : STM32CubeCLT is a package containing toolchain and STM32 device related data required for project creation, build, and debug functionality.
To have all features available, you also need to install the following:

STM32CubeMX v6.11.0 : STM32CubeMX simplifies the configuration of STM32 microcontrollers and generates the corresponding initialization C code. Starting from v6.11.0, STM32CubeMX can generate VSCode-compatible CMake projects,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cproject/.project conversion in CubeIDE.

ST-MCU-FINDER : ST-MCU-FINDER-PC connects to and explores the full range of STM32 and STM8 microcontrollers, processors, dev boards, and examples.

Libncurses : Ncurses is a tool that helps programmers create text-based user interfaces that work on different types of computers. It is mandatory to install this requirement when using Linux.

安装STM32CubeCLT v1.15.0、STM32CubeMX v6.11.0,后环境自动搭建不需要自己去安装什么编译器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