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 PHY] DP83848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4-04-28):
现存现象是:我的外设是LINK接绿灯,speed接黄灯 LED_CFG在模式2这样就导致了黄灯常亮,绿灯在网络连接时闪烁
想把他做成:网线插入绿灯亮,网络通信黄灯闪。是要LINK接黄灯,speed接绿灯嘛?然后检测到插入时切换到100M绿灯亮,拔出切换到10M绿灭。
这样可行嘛?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换芯片?

网友A:
通信正常的话,可以不处理这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正常的话,可以不处理这个LED

强迫症型选手准备把LED speed不连到绿灯,LED link连黄灯,绿灯由MCU控制。我看其他芯片的绿灯也不是由LED_SPEED控制的,估计是我的这款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