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为什么STM32H7的ADC总是采集一段时间后才能稳定?

楼主(2024-04-28):
STM32H7的ADC每次启动采集数据 总是要采集一段时间后才能稳定。

--------------------------------------------配置

/* ADC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0 */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 {0};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2;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6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EQ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MA_ONESHOT;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multimode.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if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1, &multimod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sConfig.Offset = 0;
  sConfig.OffsetSignedSaturation = DISABLE;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2 */

}

//ADC1初始化
void MIC_ADC1_Init(void)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启动MIC信号采集
void MIC_ADC1_Start(void)
{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 *)&MIC_ADC_Data, MIC_ADC_BUFFER_SIZE);
}

//停止MIC信号采集
void MIC_ADC1_Stop(void)
{
        HAL_ADC_Stop_DMA(&hadc1);
}

网友A:
这个考虑检测下板子上面ADC外置稳压基准的峰峰值,看看是不是上电这段时间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考虑检测下板子上面ADC外置稳压基准的峰峰值,看看是不是上电这段时间不稳定。

我启动ADC不是在上电初始化过程的,是接收串口指令后也等一段时间才使能ADC,采集完就停止。 下次开始采集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启动ADC不是在上电初始化过程的,是接收串口指令后也等一段时间才使能ADC,采集完就停止。 下次开始采 ...

建议测试下稳压基准的峰峰值,是不是启动后这段时间抖动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试下稳压基准的峰峰值,是不是启动后这段时间抖动有点大。

谢谢, 示波器上看是有微弱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试下稳压基准的峰峰值,是不是启动后这段时间抖动有点大。

你好,我重新改了板子,把几个电源地做了分割,示波器上看不出抖动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抖动是在  每次启动
ADC的DMA方式采集的前面一些数据,后面的数据基本是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重新改了板子,把几个电源地做了分割,示波器上看不出抖动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抖动是在  每次启 ...

这种的,可以考虑抛弃开头采集的这一部分数据,不知道满足需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