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4-04-28):
再问充电的问题

1.直接用12.6V给三串锂电池12.6V充电,怎么感觉充得很慢。为啥一定要降压充电或者升降压充电才能实现快充,或者适配器输出18V,24经过充电芯片给电池组充电也可以实现更短的时间就把电池充满,而充电芯片给到电池端的充电电压并没有超过12.6V。

2.氮化镓和碳化硅是两种半导体材料还是说是一种快充技术必须用到的元件?我看很多适配器充电器甚至丝印都是GaN  SiC

网友:
Copilot:

关于您的问题:

直接使用12.6V充电三串锂电池可能感觉充电较慢的原因是,充电电流可能不足以支持快速充电。虽然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6V,但实际上在充电过程中,为了实现快速充电,通常需要一个比电池电压更高的输入电压,以便充电器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充电芯片通常会在输入端接受更高的电压(如18V或24V),然后通过DC-DC转换降压到适合电池的电压,同时能够提供更大的电流,从而缩短充电时间。

氮化镓(GaN)和碳化硅(SiC)都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它们具有宽禁带宽度,能够在高电压和高温度下工作,适用于高频率和大功率的应用。在快充技术中,这些材料用于制造效率更高、体积更小的充电器。氮化镓充电器因其小体积、高效率和快速充电能力而受到欢迎。而碳化硅则在高压应用中更为常见。所以,当您看到适配器上标有GaN或SiC时,这表示它们使用了这些先进的半导体材料来提高充电效率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