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关于filex写SD卡的问题

楼主(2024-04-29):
请教 硬汉哥 我使用例程demo_filex_sd_card.c可以成功,我把例程中的status =  fx_file_write(&my_file,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n", 28); 改为status =  fx_file_write(&my_file, txBuffer, sizeof(txBuffer));  其中UCHAR txBuffer[1024*100]; 为全局的,然后status返回FX_IO_ERROR, 如果把改为UCHAR txBuffer[1024]; 就没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按说1次写入100K是可以的。

我之前测试的是32K,是可以的。后面我试试100K

楼主:
我试过65536是可以的,但66536就不行了。

楼主:
我以前用ucfs的文件系统,一次写几百兆都可以的,不知道为啥filex就不行,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用ucfs的文件系统,一次写几百兆都可以的,不知道为啥filex就不行,诶

测试了,100K没问题,是你自己的工程有问题。

楼主:
感谢硬汉哥,能不能把测试代码发下,我学习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