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app的中断响应为什么还会去之前的中断向量表(0x08000004)

楼主(2024-04-29):
在一个手册中看到:在main 函数执行过程中,如果CPU 得到一个中断请求,PC 指针仍然会强制跳转到地址
0X08000004 中断向量表处,而不是新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如图标号④所示;程序再根据我们设
置的中断向量表偏移量,跳转到对应中断源新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如图标号⑤所示;在执行完
中断服务程序后,程序返回main 函数继续运行,如图标号⑥所示

app程序一开始不是已经设置了中断向量表偏移吗,为什么还会去(0x08000004)

网友A:
我没看楼主的内容,仅看了楼主的标题。

如果你是标准的app+boot用法,stm32 app的中断响应不会在使用BOOT的中断向量表。他有自己的中断向量表。要从自己的中断向量表获取中断入口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楼主的内容,仅看了楼主的标题。

如果你是标准的app+boot用法,stm32 app的中断响应不会在使用BO ...

我怀疑是手册写错了,用法是app+iap(不是芯片的系统boot,放在0x08000000),按道理说在app中触发中断应该是直接在app的中断向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