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求助帖]STM32H7B0VET6使用串口DMA发送数据到串口助手失败

楼主(2024-04-29):
遇到的问题:
使用DMA进行如下的字符传输串口助手可以正常接收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 *)"data:3.14\r\n", 14);

但是采用下面的方式发送就失败了
floatangle[2] ={1.12,2.23};
staticchar StrBuf[20] = {0};
sprintf(StrBuf,"RP:%.2f, %.2f\n", angle[0], angle[1]);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 *)StrBuf,strlen(StrBuf));
能进一次DMA函数,但是串口助手也是接收不到,进一次后 if (huart->g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就进不去了。
另外使用串口中断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A:
1、这个strlen(StrBuf)大小是多少,14个吗? StrBuf[20] 改成50放心。
2、然后就是1次发送完成后,在串口发送完成中断里面设置标志,主程序等待到这个标志后才可以发第2次。

我此贴的用法和你这个一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strlen(StrBuf)大小是多少,14个吗? StrBuf[20] 改成50放心。
2、然后就是1次发送完成后,在串口 ...

感谢回复!
1.好的,StrBuf最大好像可以到64
2.我只要用StrBuf来发,第一次发的上面也收不到,但是直接这样发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1, (uint8_t *)"data:3.14\r\n", 14); 是可以一直收的,搞不懂这是为啥

我加了完成标志也没用,之前用过F3的DMA是没问题的,这个H7没开DCache和MPU,就是最基础的设置,感觉这个问题有点玄学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USART1)
    {
        txCplt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