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X] netx的TCP发送问题,申请数据包发送,理应自动释放,实际上没有

楼主(2024-04-29):
首先是现象

大约16个收发后netx崩溃

我的发送函数包装
回环测试这里仍然保持安富莱例程的结构,仅仅把发送的包改为另一个包装的自由API

发送函数长这样,太长不用看。只是按照论坛和手册的说明,依次调用nx_packet_allocate、nx_packet_data_append、nx_tcp_socket_send。
其中我的packet指针sPacket,在调用nx_packet_allocate函数后被设置了一个地址,说明分配成功;调用nx_packet_data_append函数后有了指定的内容;调用nx_tcp_socket_send函数后成功发送,同时指针数值被清零,应该意味着它被释放了。此前我在后面还有释放函数,debug后发现发送时指针即被清除掉了。
但是收发16次后,函数nx_packet_allocate返回了0x01错误,意味着内存池不够用了。实际上我为这个发送函数单独申请了一个内存池,具有20个packet的大小。这真的很奇怪,手册和论坛中其他帖子都说发送packet就是以这个流程进行创建并发送的。
如果这个api调用流程有误,我该怎么发送自由内容的packet包呢?

楼主:
补充一下,崩溃不仅仅是申请packet申请不到,连ping也ping不通了

楼主:
新证据

我在我包装的发送函数末尾检查了一下内存池pool的信息info

    ULONG TOTAL, FREE, EMPTY_REQ, EMPTY_SUS, INV;
    nx_packet_pool_info_get(&pool_0, &TOTAL, &FREE, &EMPTY_REQ, &EMPTY_SUS, &INV);

事实上每次调用nx_packet_allocate申请数据包,free的包都会减1,说明确实正常在内存池中申请了,只是没有正常释放。

但是在debug中追踪到nx_tcp_socket_send函数最终会调用ne_packet_transmit_release,理论上是在发送成功后释放数据包的内存,但是这部分内存为什么没回到内存池,还没有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证据

我在我包装的发送函数末尾检查了一下内存池pool的信息info

1、我原始的测试代码部分,不做任何修改,正常不
2、然后注意这个问题。

终于搞明白ThreadX NetXDUO的TCP Socket数据包申请和释放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8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原始的测试代码部分,不做任何修改,正常不
2、然后注意这个问题。

老哥的测试代码是没问题的。

最终问题所在是像老哥这个帖子里说的一样,接收包并解析数据后需要释放包。不好意思,是我马虎了。
终于搞明白ThreadX NetXDUO的TCP Socket数据包申请和释放问题 - uCOS & uCGUI & emWin & embOS & TouchGFX & ThreadX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