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Axf文件如何解析

楼主(2024-04-29):
我想通过Axf文件解析获取当前文件的所有全局变量地址,然后想自己实现调用调试器去读这些变量的地址,如果用Map文件来解析,不能知道一些结构体里面的成员。用gdb的info 所有变量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同.c 但是是Static 的同名变量就不能取到地址了。

楼主: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 ... line-options/--text
找到解决办法了,在arm mdk5官网有提供fromelf.exe 读取解析AXF文件

网友A:
二楼的是什么软件,楼主能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是什么软件,楼主能分享下吗?

cmd命令调用获取内容,自己用C#解析的

网友B:
fromelf.exe  不能单独移出来用,比较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cmd命令调用获取内容,自己用C#解析的

感谢兄弟分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cmd命令调用获取内容,自己用C#解析的

请问具体用的什么cmd命令实现的,我试了范例,感觉也就fromelf -a --select=* "$L@L.axf"命令感觉好像可以,不过还没有具体深入思考怎么实现我需要的目的

网友:
我用的这个,当前在这俩IDE(Eclipse/IAR)用:eliben/pyelftools: Parsing ELF and DWARF in 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omelf.exe  不能单独移出来用,比较蛋疼。。。

还可以用gdb print &'xxx.c'::xxx变量名 info Va什么的

网友(2024-06-04):
引用 楼主:
cmd命令调用获取内容,自己用C#解析的

兄弟,请教使用C#怎么解析axf文件的?

网友:
谁能搞定 宏定义的 数值,其他的全局变量和常数都能查找到,
但是宏定义的数值在AXF中是没办法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