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CUBEMX配置freerttos+fafts+sd卡的教程

楼主(2024-04-30):
我使用cubemx配完以后挂载 f_mount(&fs, DiskPath, 0);是能挂载成功,但是打开文件的时候就会报FR_NOT_READY的错误,我的DMA配置都是打开了的,中断优先级SDIO的优先级也是比DAM的优先级更好,手册里说的DMA对齐方式我也设置成了BYTE,但是还是会有这个问题,我任务函数里进行打开文件会报FR_DISK_ERR,写入报FR_INVALID_OBJECT问题,网上找了很多例程都尝试了还是没法解决。

网友:
FR_NOT_READY的错误是底层初始化有问题。

应该没有正确调用FatFS的API,对比下这个例子试试

V6-024-FatFS文件系统例子(SD卡 V1.1).7z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