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第144行断点怎么不停?

楼主(2024-04-30):
见动图。146行的断点可以停,144行的断点不能停是什么问题

网友A:
MDK老问题了。可以设置优化等级0试试,也不行,只能看反汇编了。

系统测试AC5. AC6. IAR和GCC调试效果,MDK AC6不开优化调试乱跳,甚至倒序执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946&fromuid=58

网友B:
可能优化等级开太高了,你用的AC6吗,AC6断点经常有这个问题,AC5的话把优化等级调到O1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优化等级开太高了,你用的AC6吗,AC6断点经常有这个问题,AC5的话把优化等级调到O1再试试

AC5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老问题了。可以设置优化等级0试试,也不行,只能看反汇编了。

系统测试AC5. AC6. IAR和GCC调试效果, ...

那是推荐转其它IDE吗

网友:
现在的ARM编译器,要是不懂点汇编是很难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