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GD32+NAND 使用RL-FlashFS和官方USB库模拟U盘

楼主(2024-04-30):
最近在调试兆易GD32F470的芯片参考版主的RL-FlashFS版本V4.74综合实现的例子,实现了NAND的文件系统移植和测试,USB部分使用
的兆易官方库中的msc_udisk实现。当使用内部RAM时,电脑端可以正常识别U盘可以格式化拷贝文件;

但当我将STORAGE_Read和STORAGE_Write中的读写函数,改为文件系统提供的ioc_read_sect和ioc_write_sect后,电脑端可以识别U盘,
但是不能格式化操作,格式化时提示的容量时对的240M左右,也无法打开U盘,请问是哪里的原因呢,有没有人知道,可以分享下经验。

static int8_t STORAGE_Read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Addr,
                            uint16_t BlkLen)
{
    int8_t ret = -1;

    msc0 = ioc_getcb (NULL);
    if(ioc_read_sect (BlkAddr,buf,BlkLen,msc0) == __TRUE)  ret = 0;
    return ret;

//    if(SRAM_ReadMultiBlocks(buf,
//                             BlkAddr,
//                             ISRAM_BLOCK_SIZE,
//                             BlkLen) != 0U)
//    {
//        return 1;
//    }
//
//    return 0;
}

static int8_t STORAGE_Write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Addr,
                             uint16_t BlkLen)
{
    int8_t ret = -1;

    msc0 = ioc_getcb (NULL);
    if(ioc_write_sect (BlkAddr,buf,BlkLen,msc0) == __TRUE)  ret = 0;
    return ret;

//    if(SRAM_WriteMultiBlocks(buf,
//                             BlkAddr,
//                             ISRAM_BLOCK_SIZE,
//                             BlkLen) != 0U)
//    {
//        return 1;
//    }
//
//    return 0;
}

网友A:
USB的底层建议就用你原来的即可,别用FlashFS的API,我之前也测试过,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底层建议就用你原来的即可,别用FlashFS的API,我之前也测试过,不好使。

谢谢版主回复,上面用兆易官方的例子测试通过,但它USB底层使用的是直接对内部RAM的读写操作,我想实现的是板载的nand文件系统存储的文件,通过模拟U盘的方式在电脑端实现可操作,这个要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