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MC时序问题

楼主(2024-04-30):
我在在使用memcpy复制内容从内部RAM到外部SRAM时,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先初始化好两块内存 在外部SRAM中并指向他

然后我们在主函数中 把一些内容复制到SRAM中并打印

发现没有问题

我在上面这个运行完了之后,我这边启动了一个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的回调函数中也进行了复制操作

复制结果后打印 发现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还在串口的空闲中断里 使用了这个函数发现就有问题

这里的copy_source并不是串口接收到的内容 就是一块平平无奇的地方 我只是设置了一定次数后触发
就有问题了这是为啥呢??
而且很神奇的是 没过8个数据刚还丢失一个8?(1F变成17)

楼主:
这里面最离谱的是如果我换成内部的SRAM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在串口空闲中断就不会触发什么丢失1的BUG了

楼主:
运行结果如图

楼主:
核心代码如图

网友A: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你的这个FSMC上仅有一个RAM外设吗。

楼主:
对我就初始化了一个SRAM没有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你的这个FSMC上仅有一个RAM外设吗。

是的只有一个外部SRAM外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有一个外部SRAM外设

只有一个FMC外设的话,按说随意中断和中断外使用。但前提是不存在操作同一个地址空间。

你在中断外操作外部SRAM的话,强制加个开关中断试试。

网友B(2024-07-06):
回帖奖励 +6 个金币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