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fmout函数返回出问题。

楼主(2024-05-02):
情况是这样,本来都是正常使用的,但偶尔启动时,会提示没有文件系统:
do
        {
                fsInit = finit("N0:");
                osDelay(100);
        }while((Mounted = fmount("N0:")) != fsOK && ++cnt <= 30) ;

代码如上,Mounted的值是fsNoFileSystem,说明没有文件系统。可以保证原来文件系统是正确的,里面保存的图片文件都可以正常读取。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建议成对调用
void main (void) {
  FILE *f;

  // Initialize the M: drive.
  if (finit ("M:") != fsOK) {
    // error handling
  ...
  }
  // Mount the M: drive.
  if (fmount ("M:") != fsOK) {
    // error handling
  ...
  }
  // Update a log file on SD card.
  f = fopen ("M:\\Logs\\Test_file.log","a");
  if (f == NULL) {
    // error handling
  ...
  }
  else {
    // write data to file
    fclose (f);
  }
  // The drive is no more needed.
  funmount ("M:");
  funinit ("M:");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成对调用
[mw_shl_code=c,true]void main (void) {
  FILE *f;

硬汉您好,我是打算挂载nand后就一直使用,不再卸载了。难道正确使用是每次fopen  fwrite之前都要fmount,操作后都要unmou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您好,我是打算挂载nand后就一直使用,不再卸载了。难道正确使用是每次fopen  fwrite之前都要fmount ...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前面失败了,标准流程走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前面失败了,标准流程走一遍。

能再具体点吗?看我理解对不对:如果fmount结果不是ok,那么就要先funmount,再重新fmount。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再具体点吗?看我理解对不对:如果fmount结果不是ok,那么就要先funmount,再重新fmount。对吗?

finit,fmount,fopen依次调用,中间fmount失败了,退出时依次funmount ();  funinit (); 看看是不是好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nit,fmount,fopen依次调用,中间fmount失败了,退出时依次funmount ();  funinit (); 看看是不是好使 ...

嗯。。我的情况是,大部分情况下,开机读取都是对的,但偶尔在fmount时,返回值是11,也就是fsNoFileSystem。然后再重启也不能正常了,总是返回有问题。。这个很苦难,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文件系统能损坏?还是说我使用不当,导致系统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