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 v6.4.1 自己编译生产文件失败 ??

楼主(2024-05-03):
guix studio v6.4.1 自己编译生产文件失败 ??

..\guix demo v6.4.1\guix_studio\build\vs_2019

图片00:

01. 在 图片00 中选择 guix_for_studio 设置为启动项后进行编译提示错误:

02.  在 图片00 中选择 guix_studio 设置为启动项后进行编译提示错误:

03. vs2022 mfc 配置:

我使用的 VisualStudioSetup-2022-免费版本

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配置呀  ??

网友A:
我测试了,没问题了,参考我分享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没问题了,参考我分享的方案。

参考了, 貌似也还是不行啊 ,

我使用的 vs studio 2022 , 你测试使用的也是 vs studiu 2022 吗 ?

我使用 vs studio  2022 仿真其他的都是可以的, 就唯独 guix studio 这个不行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没问题了,参考我分享的方案。

问一下,我上面选择安装选项应该也没有错吧  ???

能否把你编译好的 guix studio 6.4.x 版本的 *.exe 发出来分享一下啊 ??

楼主:
你编译成功后有没有产生 guix studio .exe 文件啊 ?  或其他能够安装的可执行文件 后缀名称的文件?

你的 mfc 安装的是哪个版本的 ?

貌似我选择安装了 mfc 后,在编译时还是提示 需要安装 mfc , 有点迷糊了, 难道是我的 mfc 没有安装对 ??

还是说必须得使用 vs 2019 版本才行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编译成功后有没有产生 guix studio .exe 文件啊 ?  或其他能够安装的可执行文件 后缀名称的文件?

你 ...

已经分享了。VS2022或者VS2019均可,估计你那边没有正常安装MFC组件。

分享GUIX Studio V6.4.1最新版exe的离线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96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分享了。VS2022或者VS2019均可,估计你那边没有正常安装MFC组件。

分享GUIX Studio V6.4.1最新版e ...

我确实已经安装了  mfc 到最新版本的,

这个里面的  v143 生成工具的 C++ v14.xx 几个版本我都试过了, 貌似都不行, 现在感觉有些檬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分享了。VS2022或者VS2019均可,估计你那边没有正常安装MFC组件。

...

我从https://github.com/eclipse-threadx/guix下载了也提示安装MFC。我这么操作就可以编译成功并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从https://github.com/eclipse-threadx/guix下载了也提示安装MFC。我这么操作就可以编译成功并运行。
...

我按照你的方法也终于成功了, 非常感谢感谢啊

vs studio 配置:
只需安装方框里面的内容及打勾的选项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开发其他的另当别论了哈

编译成功后的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也终于成功了, 非常感谢感谢啊

vs studio 配置:

最终还是因为没有正常安装M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还是因为没有正常安装MFC?

是的,

单个组件里面选择

这个里面的选择与上一楼方框里面的选择貌似是保持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的方法也终于成功了, 非常感谢感谢啊

vs studio 配置:

按照我的方法VS会自动选择依赖的组件,在单个组件里面选择的话,不适合新手操作。漏选、错选都会造成编译器不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的方法VS会自动选择依赖的组件,在单个组件里面选择的话,不适合新手操作。漏选、错选都会造成编译 ...

确实是好办法,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