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盗版JLINK刷写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24-05-04):
现象描述:
芯片型号:TLE9877QXW40 UH
第一批板子(700多块)尝试使用JLINK(淘宝 白盒子 盗版 一百多块的那个)刷入程序,成功刷入大概750块板子,有50块无法刷入。对这50块板子使用JMaster工具通过FastLIN接口(利用出厂固化在芯片里面的PreBoot)进行刷写,有45块刷入成功,5块刷写失败。这45块通过FastLIN刷入成功后的板子,又可以使用JLINK重新刷程序了,而那5块两种方式均依旧无法刷入程序。
第二批板子(1000多块)均直接使用JMaster工具通过FastLIN方式刷入,均成功。

针对JLINK刷入成功的产品,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无法通讯的现象,取回使用JLINK JFlash工具尝试connect和disconnect发现无法连接,紧接着使用jmaster通过fastlin依旧无法读出或刷入程序。用示波器量取Reset关键与GND直接的上电电压变化,发现使用一直处于拉低状态。

请问一下大家有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吗,我们现在有点怀疑是盗版JLINK造成的,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回帖奖励 +100 个金币

如果怀疑是Jlink的问题,使用openocd+winusb+jlink方案绕开Jlink驱动看看;不过你这个看起来不大像Jlink的问题,感觉是连接的问题,降低频率或者让连接线可靠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怀疑是Jlink的问题,使用openocd+winusb+jlink方案绕开Jlink驱动看看;不过你这个看起来不大像Jlink的问 ...

这个可以尝试,但是意义不大,我们现在有几块板子reset对gnd短路,彻底无法刷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