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这个两个JLINK,都是V11,为啥硬件差别这么大?

楼主(2024-05-05):
这个两个JLINK,都是V11,为啥硬件差别这么大?第一个下面那两个大芯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两个芯片是隔离芯片,看上去这两个都不是正版的

网友:
这个JLINK是需要绑定电脑的吗?

网友:
用了不同的电平转换芯片方案而已.

网友:
这两个都是D版吧

网友:
是啊,为什么呢?我这也是V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