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module如何debug app

楼主(2024-05-05):
请问下如果app没有uart驱动,有什么办法可以定位app是否正常启动了吗?现在通过module manager把app加载进去,调用txm_module_manager_start()接口后不知道APP是否正常启动了。
代码逻辑上让app往sharemem写数据,给kernel发送msg都没有生效。感觉就是盲调一样,请问各位什么好的调试方法吗?谢谢。

网友:
没串口的话,用反汇编照着汇编窗口看,不行就内存加标记了?之前想把符号表导入,想让ide能识别跳转到源码,一直没搞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