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问下threadx module,kernel如何给app发送消息。

楼主(2024-05-06):
app给kernel发送消息可以通过:写sharemem; 系统调用;获取kernel queue的句柄,发送msg。

那么kernel有办法给app的queue发送msg吗?方式不是也要先获取句柄?

网友:
反过来好像不方便获取了,你看下有对应API没,没有的话,还是用个全局的公共内存区方便,通过信号量/消息队列做个同步。

网友:
系统也可以给APP发消息

网友:
我的做法是 每个APP会建立个消息 加载后把这个消息注册到系统的消息指针数组里 这样都可以互相发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