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接收数据长度大于TCP_MSS的多包组包问题

楼主(2024-05-06):
请教一下硬汉哥,tcp客户端接收的长度大于TCP_MSS,现象就是会在while(netbuf_next()>=0)循环完成之后,首先接收到TCP_MSS长度的数据,然后再接收剩余的数据,如果我要进行多包的拼包,这里一般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一点呢

网友:
使能tcp udp的fragement分片接收后,可以考虑使用BSD Socket的API,处理大数据包比较方便,都封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