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STM32H747DISCO的FreeRTOS双核通信

楼主(2024-05-07):
想请教一下使用freertos的 xMessageBufferCreate函数创建一个共享缓存区的话是应该怎么在m4和m7上定义呢,尝试使用extern MessageBufferHandle_t xSharedMessageBuffer来定义一个共享缓存区但是会报错,请问应该怎么来定义呢,或者说要给缓存区指定一个共享内存的话,如何给他们地址呢?

网友:
最简单易用的办法,开个公共的,谁都知道的全局内存地址区,直接指针式访问,无需定义。

需要消息同步,使用H7的硬件信号量同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