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请问FLASHFS中的algorithm配置应该选哪个,什么区别?

楼主(2024-05-07):
在fs_config_nand_0.h文件中,有如下的配置:algorithm,可选项有:none, software-1-bit, on-chip, hardware这4个,我以前都是配置成on-chip,但我看到硬汉的例程,用的是software-1-bit,请问应该如何选??

网友A:
选择软件ECC校验就行,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软件ECC校验就行,比较省事。

当初我是怕选择软件ECC会消耗较多时间,所以选择了on-chip,请问选择on-chip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我是怕选择软件ECC会消耗较多时间,所以选择了on-chip,请问选择on-chip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好像是芯片自带ECC校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