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时出现HardFault_Handler问题

楼主(2024-05-07):
    有大佬遇到过,在stm32F429zg上面跑程序时,主频设置为180M全速运行有概率进入HardFault_Handler,debug时单步不容易进HardFault_Handler,但使用F10调试很容进HardFault_Handler。
    我尝试寻跳转到HardFault_Handler的原因,但找到的造成HardFault_Handler的地址全是无规律的,后续我将主频降到了120M就没出现上述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程序里面仅做个LED闪烁或者串口打印,其它什么都不做,也是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仅做个LED闪烁或者串口打印,其它什么都不做,也是这种情况吗

对,我使用标准的keil工程,里面只有一个while循环,while里面什么都没有,点一下F5,再点stop停下来,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会不会芯片是盗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我使用标准的keil工程,里面只有一个while循环,while里面什么都没有,点一下F5,再点stop停下来,有 ...

最后一测,使用STM32CubeMX生成个工程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测,使用STM32CubeMX生成个工程测试下。

我知道了,硬件有问题,F429有VOP需要设计一下,好像是稳压用的,弄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测,使用STM32CubeMX生成个工程测试下。

之前说错了,是VCAP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说错了,是VCAP脚

谢谢告知最终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