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STN32H743+LWIP netconn接口关于发送超时的问题

楼主(2024-05-07):
    打开这个函数netconn_set_sendtimeout(newconn, time); 的宏定义之后,   不管设置 超时时间time是多少,只能连接成功,但执行到发送就会立刻断开。
设置time为0Xfffffff,当执行发送函数还会立刻断开,似乎没有等待,请教论坛的兄弟们,感谢!

网友A:
帮顶,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谢谢硬汉大哥

楼主:
试了试接收超时函数,没有问题。程序是CUBEMX现在不知道怎么修改了。

楼主:
我在发送函数netconn_write_vectors_partly()中看到这句话意思是说netconn_write()函数不能用于非阻塞?

发送函数

发送函数

同时也看到ST论坛上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法链接
CubeMX新版LwIP疑问(netconn_write发送错误) (stmicroelectronics.cn)
试了试,可以用,但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