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两个H7-TOOL的CAN助手1MHz仲裁+5MHz通信速度同时对发测试(2024-05-07)

楼主(2024-05-07):
1M+5M的测试,必须那两个TOOL都接终端电阻,我这里是直接焊接到TOOL转接板的CANL和CANH之间的背面了,电阻选择的120Ω

硬件接线效果:

实际测试,两个TOOL都设置为10ms周期,每次20个字节数据向对方发送,配置如下:

注意两个CAN设备发送ID设置为不同的ID,相同的ID同时发送会有仲裁问题。

动态效果如下:

楼主:
更新完成

注意两个CAN设备发送ID设置为不同的ID,相同的ID同时发送会有仲裁问题。

楼主(2024-06-12):
测试10K对收发,也正常

网友A:
假如把CANH CANL短路或者不接120电阻,报错怎么清除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把CANH CANL短路或者不接120电阻,报错怎么清除报错啊。

手动清楚错误标志即可,不过大部分情况无法恢复,此时DeInit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