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使用USBX+FileX来读写U盘的文件

楼主(2024-05-08):
使用的是stm32f429,参考的STM32的例程Ux_Host_Msc。
插入U盘后,U盘是fat32格式的,板子串口输出信息如下:

**** USB OTG FS MSC Host ****

USB Host library started.

Starting MSC Application
Connect your MSC Device

ERROR: !! Unsupported MSC_Device plugged !!

这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可能U盘不兼容。换个U盘试试。

也不行的话,得程序上找下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U盘不兼容。换个U盘试试。

也不行的话,得程序上找下问题了。

你好,我重新用fatfs+usb_host做,程序死在if(f_open(&MyFile, "STM32.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FR_OK)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原因呢?

程序如下:
if(f_mount(&USBDISKFatFs, (TCHAR const*)USBDISKPath, 0) != FR_OK)
  {
    /* FatFs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else
  {
      /* Create and Open a new text file object with write access */
      if(f_open(&MyFile, "STM32.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FR_OK)
      {
              printf("444\n");
        /* 'STM32.TXT' file Open for write Error */
        Error_Handler();
      }
      else
      {
        /* Write data to the text file */
        res = f_write(&MyFile, wtext, sizeof(wtext), (void *)&byteswritten);

        if((byteswritten == 0) || (res != FR_OK))
        {
          /* 'STM32.TXT' file Write or EOF Error */
          Error_Handler();
        }
        else
        {
          /* Close the open text file */
          f_close(&MyFile);

        /* Open the text file object with read access */
        if(f_open(&MyFile, "STM32.TXT", FA_READ) != FR_OK)
        {
          /* 'STM32.TXT' file Open for read Error */
          Error_Handler();
        }
        else
        {
          /* Read data from the text file */
          res = f_read(&MyFile, rtext, sizeof(rtext), (void *)&bytesread);

          if((bytesread == 0) || (res != FR_OK))
          {
            /* 'STM32.TXT' file Read or EOF Error */
            Error_Handler();
          }
          else
          {
            /* Close the open text file */
            f_close(&MyFile);

            /* Compare read data with the expected data */
            if((bytesread != byteswritten))
            {
              /* Read data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pected data */
              Error_Handler();
            }
            else
            {

            }
          }
        }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重新用fatfs+usb_host做,程序死在if(f_open(&MyFile, "STM32.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 ...

枚举成功了吗,成功了看下f_open返回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枚举成功了吗,成功了看下f_open返回值多少

fopen返回值是1
下面a的输出值为1
     /* Create and Open a new text file object with write access */
      if(f_open(&MyFile, "STM32.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FR_OK)
      {
              uint16_t a = f_open(&MyFile, "STM32.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printf("a=%d\n", a);
        /* 'STM32.TXT' file Open for write Error */
        Error_Handl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枚举成功了吗,成功了看下f_open返回值多少

硬件设计上,不是usb线直接连接到处理器芯片的USB管脚的,而是中间加了hub芯片,这个有影响吗?hub芯片的型号是TUSB2036VFRG,这个芯片的时钟用的6m的晶振接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设计上,不是usb线直接连接到处理器芯片的USB管脚的,而是中间加了hub芯片,这个有影响吗?hub芯片的 ...

要直连,使用USB HUB,还需要USB HUB类的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直连,使用USB HUB,还需要USB HUB类的支持才行。

直连是可以的,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连是可以的,感谢。

好的,USB HUB有专门的类,如果要支持的话,ThreadX USBX也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USB HUB有专门的类,如果要支持的话,ThreadX USBX也是支持的。

这个应该如何移植呢?有demo参考一下吗?
还有个问题顺便咨询一下,usb插U盘,然后同时SDIO接口使用SD卡,threadx支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如何移植呢?有demo参考一下吗?
还有个问题顺便咨询一下,usb插U盘,然后同时SDIO接口使用SD卡 ...

1、这个ThreadX没有提供Demo,之前有网友添加过,将相应的类添加,并初始化就可以使用。
2、没问题,可以挂载多个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