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中MSC CDC怎么切换Host和FDevice)

楼主(2024-05-08):
STM32F4标准库中一个USB作为Host时模拟U盘,作为Device时作为虚拟串口vcp,当USB开始作为U盘之后,在作为虚拟串口vcp,识别不到串口;反之,U盘不工作

网友A:
这个帖子里面的V1.2版本例子时做了个Host和Device动态切换功能,可以参考。

【安富莱】uCOS-III(FreeRTOS,RTX)+STemWin+FatFs+LwIP+uIP+TCPnet+USB+Modbus+CAN综合Demo汇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139&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里面的V1.2版本例子时做了个Host和Device动态切换功能,可以参考。

【安富莱】uCOS-III(FreeRTO ...

有没有可能性实现,我插个u盘,mcu能自动识别进入u盘的读写功能;如果插入双头usb连接电脑,就自动进入串口通讯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性实现,我插个u盘,mcu能自动识别进入u盘的读写功能;如果插入双头usb连接电脑,就自动进入串 ...

可以的,得用OTG模式,OTG有个ID线是用来判断是主机还是从机用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首先我们用的是USB-A的母座。只有4个触点,那就必然无法实现OTG功能。USB-A又没有TF卡槽那种簧片。4根线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主从检测、U盘和通信一口进行。

那我们是否可以借助USB3.0的A母座呢?注意到USB3.0有一个GND_DRAIN,能不能用一个GPIO监测这个口的状态,来指示芯片USB做主还是做从?
我的想法是先用上拉或者别的形式把这个GPIO默认状态设置为1,做主机,当U盘插进来时不会改变这个IO状态。但是如果是电脑插进来,这个GPIO会跳变成0,MCU转为设备模式。电脑也不会通过USB3.0标准,转而使用USB2.0兼容。
目前只是一个想法,没有做过试验。本来我们项目也要一个USB母口做U盘和通信。但是还没试验就改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首先我们用的是USB-A的母座。只有4个触点,那就必然无法实现OTG功能。USB-A又没有 ...

如果可以改硬件还是使用带ID线的插座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