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新手求助

楼主(2024-05-08):
最近在做基于stm32F103zet6的组合导航设计,要用到惯导和gps模块,手册上显示都需要连接到PB10和PB11引脚,请问各位大佬们如果要实现同时连两个模块的话,必须使用重映射吗?如果是的话,把PB10,PB11按手册映射到PC10,PC11,又该怎么编写具体的代码呢,我看了CSDN上面的一些代码,似乎都跑不起来。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推荐楼主直接STM32CubeMX配置生成代码即可。

网友:
你这个应该都是串口吧,使用两个串口分别解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