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串口复用的问题记录
leduo

楼主(2024-05-08):
今天调试ART PI的时候,直接照搬了bsp_uart_fifo驱动,因为用到的串口五引脚不同,当时只是修改了引脚,烧录完以后发现一直发送00的数据,百思不得其解,为了验证板子串口是否正常,用cubemx生成了一个工程,发现是能用的,对比了配置的区别,发现是Alternate Function选择错了

之前一直没理解这个复用是怎么选择的,查询了资料发现,如果选择不同的串口引脚,一定要对应上不同的复用编号

串口5如果选择GPIOB 12 /13的话,应该把
GPIO_AF8_UART5--->修改成 GPIO_AF14_UART5

网友:
H7系列,这个地方不注意,很容易配置错。

网友:
欢迎分享学习历程

楼主:
感谢老哥的鼓励,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