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后emwin帧率低

楼主(2024-05-09):
实际速度

实际速度
使用的是f407vet6并口驱动屏幕,屏幕的分辨率是800x480的,显示图片感觉很慢。。。emwin显示图片的时候全部使用的都是打点函数 屏幕截图 2024-05-09

网友A:
F407的话,这个跑分没问题。

然后刷图片,F407本身刷图片就是慢,可以考虑做成位图,然后emWin的位图API刷新。这样速度快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7的话,这个跑分没问题。

然后刷图片,F407本身刷图片就是慢,可以考虑做成位图,然后emWin的位图API ...

我看了硬汉哥你做的那个综合历程,看你那个是这么写的,你那个刷图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硬汉哥你做的那个综合历程,看你那个是这么写的,你那个刷图很快。

V6的综合例程吗,那个是使用存储设备了,将图片提前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直接调用存储设备的API绘制图片,这样是整屏刷新的,用的外部SDRAM,所以非常快。

网友B:
F407无法直接驱动RGB屏幕,这个屏幕应该是有个芯片吧,比如RA8875.
给emwin多少的内存空间? 至少64KB以上,越大越好。这个分辨率的屏幕最多可以到10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07无法直接驱动RGB屏幕,这个屏幕应该是有个芯片吧,比如RA8875.
给emwin多少的内存空间? 至少64KB以 ...

不是rgb屏幕啦,是自带控制芯片的HX8369a 8080并口屏 这个屏幕还可以只要39块钱还带电阻触摸屏 单刷色块可以跑到60帧左右,上面有图片,给了100kb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V6的综合例程吗,那个是使用存储设备了,将图片提前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然后直接调用存储设备的API绘制 ...

我图片也是储存在单片机里的也是调用储存设备的api ,只是我没用sdram ,我这个屏幕是8080的并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