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关于NAND的BUSY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4-05-09):
硬汉你好,我看到BUSY信号有如下两种处理:

1.延时方式。

#define WAIT_BUSY()        {        \
        volatile uint16_t k;         \
        for (k = 0; k < 200; k++)        \
        {        \
                if ((GPIOD->IDR & GPIO_PIN_6) == 0) break;        \
        }        \
        for (k = 0; k < 2000; k++)        \
        {        \
                if ((GPIOD->IDR & GPIO_PIN_6) != 0) break;        \
        }        \
}

int32_t 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 (uint32_t dev_num)
{
        WAIT_BUSY();

        return 0;
}

2.直接读BUSY信号。

int32_t Driver_NAND0_GetDeviceBusy (uint32_t dev_num)
{
        int32_t ret;
        ret = !(GPIOD->IDR & GPIO_PIN_6) ? 1 : 0;
        return ret;
}

请问哪种更好呢?我感觉第一种只是加了延时,无法保证延时时间是合适的,但我看了你例程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能否解释一下哪种更好?第一种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实际上第1种好,延迟判断相当于这么长时间的超时判断。超过时间了认为失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