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脱机烧录增加树莓派RP2040支持,已经添加完毕(2024-06-22)

楼主(2024-05-09):
RP2040是外置SPI Flash跑程序的,所以可以使用H7-TOOL的SPI Flash脱机烧录,支持1拖4。

这次支持下使用SWD接口脱机下载RP2040,由于不同外置Flash的烧录算法是不同的,所以这次对树莓派官方套件的SPI Flash做个烧录支持。

在线烧录(注意使用扇区擦除,不要勾选整片擦除):

脱机烧录:

楼主(2024-06-22):
成功添加支持。

网友A:
老大,请教以一下,您这个添加的支持,H7-TOOL如何更新呢?或者说我在哪里集中看到这些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请教以一下,您这个添加的支持,H7-TOOL如何更新呢?或者说我在哪里集中看到这些更新?

争取近期发布新版。

到时会给大家发消息。

网友:
好的,感谢老大

网友B:
大佬,发新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发新版了吗

快了,近期将发布,所有要添加的器件我都已经制作完毕,且已经发给相关开发人员整合到发布版本里面,整理后就给大家分布新版了。

网友B:
"支持1拖4"
---
最新版支持1拖16扩展板吗?最多支持多少?能够有8个吗?现在在画RP2040的拼板,不清楚应该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1拖4"
---
最新版支持1拖16扩展板吗?最多支持多少?能够有8个吗?现在在画RP2040的拼板,不清楚应 ...

支持1拖16.

注意仅对官方PICO套件的外置Flash型号做了支持。

网友B:
"仅对官方PICO套件的外置Flash型号做了支持。"
---
这个我了解到官方PICO套件外置Flash是使用W25Q16JVUXIQ。我们使用的是W25Q32JVSSIQ。厂家一样的,内部通信的寄存器地址也是一样的,就是厂家ID、内存、封装这一些不一样。
如果支持W25Q32JVSSIQ的话,W25Q64/W25Q128这些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对官方PICO套件的外置Flash型号做了支持。"
---
这个我了解到官方PICO套件外置Flash是使用W25Q16JVUXI ...

当前仅对官方的做了支持。

网友:
在淘宝上贪便宜买的10块钱的PICO,布线跟官方的几乎一模一样,用官方的 openocd 烧程序发现Flash ID错误。太逆天了

楼主(2024-08-03):
1拖16也正常了

网友B(2024-10-17):
恭喜新版上线。现在我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的固件,RP2040的点灯测试固件也准备好了,但是不清楚应该怎么连线。看1楼说是使用的SWD接口,具体是怎么接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恭喜新版上线。现在我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的固件,RP2040的点灯测试固件也准备好了,但是不清楚应该怎么连线。 ...

自己测试完了。RP2040可以烧录成功。接线如下:
HT-TOOL RP2040
CLK SWCLK
DIO SWDIO
GND GND
3.3V
3.3V

我自己有RP2350的官方开发板,但是烧录不成功,我得多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试完了。RP2040可以烧录成功。接线如下:

我自己有RP2350的官方开发板,但是烧录不成功,我得多 ...

2350刚发布,还不支持,这个的得专门设计添加,当前仅做了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