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6.38移植,控件色彩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4-05-09):
EMWIN 使用得版本是V638_OBJ_STM32,不管使用什么色彩模式,控件色彩就是不对.
用AppWizard 做的界面色彩也不会,深灰色显示成深蓝色.
自己做过测试,通过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设置桌面颜色红绿蓝显示都正常.
LCD的显示驱动是在官方的LCDConf.c基础上改的,用的是F429IG,改了IO口配置,还有LTDC时钟

模拟器色彩

模拟器色彩

控件色彩不正常

控件色彩不正常

显示屏效果

显示屏效果

网友:
注意emWin6.38的库是ARGB格式的,之前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的ABGR格式化库。

楼主:
取消GUI_USE_ARGB宏定义控件色彩还是不正常,只是桌面颜色由蓝色变为红色了.我也试过6.36版的,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消GUI_USE_ARGB宏定义控件色彩还是不正常,只是桌面颜色由蓝色变为红色了.我也试过6.36版的,还是那样.

封装成lib后,调节这个宏定义不起作用。这个宏定义仅对h头文件里面一些颜色值起作用了。

网友A:
这个看着应该是驱动问题,应该不是GUI_USE_ARGB这个问题,R色和B色看着没有反吧,像是颜色位缺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应该是驱动问题,应该不是GUI_USE_ARGB这个问题,R色和B色看着没有反吧,像是颜色位缺失了

底层绘图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改变背景色都正常,明天我用硬汉的例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