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源码移植编译后代码很大

楼主(2024-05-10):
移植DSP库,使用源码的方式移植编译后,代码差不多1M,有大佬遇到过吗?

网友: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fromuid=43586

网友:
看生成的map文件,看看是每个部分的ROM和RAM占用

网友A: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37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DSP库的各种const参数表高达700KB,使用MDK选择0以上的优化,将没用到的优化了
https://www.armbbs.cn ...

感谢大佬提醒,除了开优化还有其他解决方案吗?将里面的那些宏全部配置一下?

网友:
把DSP文件放到同一组,只对这一组开优化就不会影响你其他的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