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TM32的USB能否传输1MB/s的数据

楼主(2024-05-10):
需要使用STM32与PC通信,数据量大概是1-2MB/s,请问STM32的USB应该配置成什么模式?有没有这方面教程

网友A:
如果USB2/0高速可以30-50MB/S

如果是2.0全速的话,得花点时间研究了,全速满速是1.5MB/S,跑去通信的额外开销,一般能做到1MB都很强。推荐用CDC方式。这里做案例了。

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手把手玩转USB BULK方式下位机和QT6.4上位机开发上篇(2022-10-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108

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4期:手把手玩转基于QT6.4的USB BULK上位机和下位机开发下篇(2022-11-0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96

楼主:
请问硬汉哥您说的使用CDC方式在cubemx里创建为VCP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USB2/0高速可以30-50MB/S

如果是2.0全速的话,得花点时间研究了,全速满速是1.5MB/S,跑去通信的额 ...

硬汉哥这个是不是也只能用keil,能用ia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个是不是也只能用keil,能用iar吗

对,这个RL USB只有MDK下的库。

但是IAR的CMSIS管理器也支持导入RL USB PACK,不知道能不能正常编译,后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RL USB只有MDK下的库。

但是IAR的CMSIS管理器也支持导入RL USB PACK,不知道能不能正常编译, ...

硬汉哥那这个RL USB和我用cubemx创建的CDC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那这个RL USB和我用cubemx创建的CDC有什么不同吗?

RL-USB简单易用。要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USB简单易用。要简单很多。

硬汉哥我看您的教程用RTE创建的,在这里选了classic,我如果想同时用RTE和cubemx是不是选下面这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USB2/0高速可以30-50MB/S

如果是2.0全速的话,得花点时间研究了,全速满速是1.5MB/S,跑去通信的额 ...

硬汉哥我按照您视频教程想移植到F411CEU6上,但是报了一些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您能看看吗,工程也传上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按照您视频教程想移植到F411CEU6上,但是报了一些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您能看看吗,工程也传上来 ...

别用MDK5.39及其配套的CMSIS6.0.0,创建问题比较多。

推荐使用MDK5.36及其配置的CMSIS5.9.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MDK5.39及其配套的CMSIS6.0.0,创建问题比较多。

推荐使用MDK5.36及其配置的CMSIS5.9.0试试。

硬汉哥我按照教程移植过去了,但是电脑上设备管理器里没有任何usb设备,代码里USBD_Configured(0) != usbOK也没问题,在单片机那边看来应该是配置成功了,下一步应该往哪里查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按照教程移植过去了,但是电脑上设备管理器里没有任何usb设备,代码里USBD_Configured(0) != usb ...

没有任何提示的话,要注意你的48MHz的USB主频时钟配置了没,对应的GPIO配置了没

网友:
你用的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