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文件系统损坏的问题。

楼主(2024-05-10):
如题,通常使用是没问题的。但有时候重新开机,发现无法fmount,我觉得是文件系统损坏了,FLASHFS不是自带了日志功能吗,还会导致文件系统损坏吗?具体怎么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日志功能要专门开启,楼主的例子里面正常开启没,并且特别注意,开启日志后,先对芯片整片格式化,然后文件系统格式化再使用。否则日志的使用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志功能要专门开启,楼主的例子里面正常开启没,并且特别注意,开启日志后,先对芯片整片格式化,然后文件 ...

我在fs_config_nand_0_h文件里已经开启了Use FAT Journal了。然后编译代码下载到H7中。然后有一个按键,按后会执行fformat("N0:", "/FAT32/LL");,这些都没问题吧?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fformat("N0:", "/FAT32/LL");,它还有一个选项就是LLEB,解释是会擦除坏块,这个有必要吗?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用stm32h7扩了nand和sdram,还有rgb屏,做hmi。我们个别客户在使用的屏,nand中的文件系统会被损坏(因为mount不成功,提示没有文件系统)。系统在文件被读写中意外断电的可能性很小,先排除这种情况导致的文件系统损坏,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并不是大量出现,是个别客户,偶尔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fs_config_nand_0_h文件里已经开启了Use FAT Journal了。然后编译代码下载到H7中。然后有一个按键, ...

推荐先手动调用自己写的API执行整个芯片擦除,也就是低级格式化。

然后再文件系统格式化,这样靠些,然后你再测试是否还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