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无法正常进入bootloder (IAP方式)

楼主(2024-05-10):
大家好请问这是什么原因,F407无法进入bootloder(cuberg无法通过iap下载)。

楼主:
您好,我就是参考的这一个例子,把其中的跳转bootloder函数复制了出来,其他的事用cubemx配置的基本工程(168M系统时钟频率,串口125600),但是就是进不去,而我直接用您的例程就可以,我看了一下您的文档,发现只要移植那个进入bootloder的函数就好,难道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还有就是程序为什么会产生上述那种情况。谢谢硬汉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bootloader吗,可以参考这两个例子,是没问题的。

您好我就是使用的这个例程,直接烧录我可以进入bootloder并且使用iap,但是我自己用cubemx生成了一个基础工程(只初始化了串口,系统时钟168),然后把这个跳转的bootloder程序粘过去就出现了上述那种现象,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在使用iap是否还有什么注意事项。谢谢硬汉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就是使用的这个例程,直接烧录我可以进入bootloder并且使用iap,但是我自己用cubemx生成了一个基础 ...

跳转前没有提供一个干净的运行环境,看看还有那些选项没有复位,比如串口,调用下DeInit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转前没有提供一个干净的运行环境,看看还有那些选项没有复位,比如串口,调用下DeInit的API

谢谢硬汉老师的回复,问题找到了,我下载的例子中 HAL_RCC_DeInit()在systick复位为默认值后面导致上述现象发生,交换位置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