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 II异常

楼主(2024-05-11):
同样的移植模板,同样是Cortex-M4的内核。有的没加下面的代码执行浮点运算不会异常

[Asm]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IF {FPU} != "SoftVFP"

		LDR.W   R0,=0xE000ED88
		LDR     R1,[R0]
		ORR     R1, R1,#(0xF<<20)

		STR     R1,[R0]
		DSB

		LDR.W   R0,=0xE000EF34
		LDR     R1,[R0]
		AND     R1,#(0x3FFFFFFF)
		STR     R1,[R0]
		ISB
		ENDIF

有的对浮点数赋值,在任务切换到高优先级任务的时候出现硬件错误。有大佬知道为啥吗?

楼主:
另外关系CP10和CP11,即使没有上边的代码,在SystemInit函数也设置了呀,为啥在Reset_Handler最前面设置才有作用呢

网友A:
关于uCOS-II的浮点问题,改版过很多次了,推荐使用最终的port文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uCOS-II的浮点问题,改版过很多次了,推荐使用最终的port文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 ...

老项目了,换系统和配置文件估计得经过一群大佬同意,估计够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项目了,换系统和配置文件估计得经过一群大佬同意,估计够呛。

你们这个工程用的那个版本,我看下我这边有对应的版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个工程用的那个版本,我看下我这边有对应的版本不

2.92,应该是支持Lazy Stacking的,我看了移植文件也是做了支持的,不知道为啥不行

网友A:
这个是2.92的例子,做了多任务的浮点测试,版本2.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2.92的例子,做了多任务的浮点测试,版本2.92

官方是关闭了Lazy Stacking的,感觉不优,浪费硬件提供的自动压栈功能。

另外我比较疑惑,不管开不开Lazy Satcking,我看原来的移植文件都是将浮点数所有寄存器压入任务栈的,为啥不关闭会触发硬件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是关闭了Lazy Stacking的,感觉不优,浪费硬件提供的自动压栈功能。

另外我比较疑惑,不管开不开L ...

1、关于uCOS的浮点问题,有个完整的进化过程的,此贴做了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10

2、三楼那个2.93版本是最终的Port版本开了lazy stacking特性的。七楼发的那个是他们中间过渡阶段出的一个方案,没有用lazy stacking,是整体入栈出栈处理的。

3、最早时候,我们也做过一个port 硬件fpu方案,也比较简单易用,开的lazy stacking,在原port的基础了简单修改,加入浮点入栈出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关于uCOS的浮点问题,有个完整的进化过程的,此贴做了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 ...

不管开不开Lazy Stacking,只要软件自己对FPSCR和S0~S31管理,我感觉都不应该出问题,软件自己对这几个寄存器管理了,不关Lazy Staxking出问题,大佬有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浮点设置:1. 软件要开启;2.硬件同时也要开启。
A. 只开硬件,不开软件,没问题(编译器不会生成硬件浮点代码)
B. 不开硬件,只开软件,肯定有问题(编译器生成硬件浮点代码)
C. 同时开启硬件和软件,不能保证,需要测试特定的OS支持版本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开不开Lazy Stacking,只要软件自己对FPSCR和S0~S31管理,我感觉都不应该出问题,软件自己对这几个寄 ...

7楼那个就是不开Lazy stacking特性,手动管理浮点入栈和出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