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或V\S哪个兄弟用过,我这个文件,不会搞,

楼主(2024-05-11):
不太会用VC,没想到这还能不参加编译直接路过了,我搞不明白,

哪个师傅,帮个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还有,说这个事,也是无语了,
我的802.11CN网卡,XP 不能用,只能WIN7,百度也找不到原因只能用这个死WIN7,可 是它加载的用VS编译的几个波形发生器,都是加载失败,XP就没问题
这样,我测试只能在XP下,可不能上网,只能在WIN7,所发没法上传图

上面的软件是一个VC的波形,演示图像,只是用内存GDI,我想看看是什么方法,

这一切都是搞这个示波软件上位机闹的,
这里说一下程序流程,
下机采样,上传数据,上机PC显示,这里主要是上机,我数据是64K,显示区域1440,这样就是45张,(这里叫帧也行)于是我用了608这些数据
做为数据判断,主要为了同步,可能效果不是很好,以后在改进吧,所以就是32张了,不知道这作好不好,这问题以后在说,现在还是下面问题
所以,这里我想了能不能在提速,一下,把32张,搞内存DC上去,在一次抟到屏上,但是相关例子少,所发找了一上面的例子,又跳出这个编译问题
有点按下葫芦又起瓢的感觉,所以只能求助各位了,至于我这个方法,在议.....

网友:
测试了下,不行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  你用的是什么VC   昨天我也测试了一个VC但也不好使  这个是用什么编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  你用的是什么VC   昨天我也测试了一个VC但也不好使  这个是用什么编译的

我的是早期的VC6.0

网友:
编译出来了,就是一个MFC 文挡上面用了一个DLG 作波形显示,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