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RMCompiler v5和v6版本

楼主(2024-05-12):
Windows下包含5.06u7和6.22版本,解压后设置环境变量即可使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CvDI_J_nx2_rbWIpLt2zg
提取码:nqn5

网友:
大佬厉害,试试看疗效

楼主:
是否有人用了Keil Studio?效果咋样

网友:
大佬,mdk没有完全安装(绿色版),请教armcc和armclang的环境变量怎么弄,现在只增加ARMLMD_LICENSE_FILE的环境变量还是用不了

网友A:
自己搞定了环境变量问题,使用完美,不需要lic了
编译这个没啥错误,AC5和AC6都完美,ThreadX+NetXDUO+FileX+USBX+GUIX Template

-----------------------------------------------
wmic ENVIRONMENT where "name='ARMLMD_LICENSE_FILE'" delete
wmic ENVIRONMENT create name="ARMLMD_LICENSE_FILE",username="<system>",VariableValue="%CD%\ds_license.lic"
wmic ENVIRONMENT where "name='ARM_TOOL_VARIANT'" delete
wmic ENVIRONMENT create name="ARM_TOOL_VARIANT",username="<system>",VariableValue="Gold"

:: ARM_PRODUCT_PATH 指定编译器AC5和AC6的lic,指向elmap文件
wmic ENVIRONMENT where "name='ARM_PRODUCT_PATH'" delete
wmic ENVIRONMENT create name="ARM_PRODUCT_PATH",username="<system>",VariableValue="%CD%\armclang_product.elmap;%CD%\armcc_product.elmap"

wmic ENVIRONMENT where "name='ARM_PRODUCT_DEF'" delete
wmic ENVIRONMENT create name="ARM_PRODUCT_DEF",username="<system>",VariableValue="%CD%\gold.elmap"

网友B:
这个不需要l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lic吗?

完全不需要联网获取CID,可以用防火墙把所有可能的exe阻断联网
上面bat需要自己改一下才能用,晚点我提供一个开箱即用的压缩包
感谢大佬WillyTerra

网友:
那如何同时安装5.06u7和6.22两个版本?

网友:
wmic ENVIRONMENT create name="ARM_PRODUCT_PATH",username="<system>",VariableValue="%CD%\armclang_product.elmap;%CD%\armcc_product.el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定了环境变量问题,使用完美,不需要lic了
编译这个没啥错误,AC5和AC6都完美,ThreadX+NetXDUO+Fil ...

网友A:
傻瓜方案,解压,运行压缩包里的bat就好了

网友C:
大佬 这东西放在eclipse上咋用或者vscode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这东西放在eclipse上咋用或者vscode上?

需要配置build工具,有点麻烦

网友:
7-Zip 23.01(x86) 解压: 不支持的压缩算法

网友:
给大家一个提示,build 工具可以用python写

网友:
这个是需要配合MDK使用,还是独立使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傻瓜方案,解压,运行压缩包里的bat就好了

7-Zip 23.01(x64) 解压出错

网友:
下载了vscode和eide插件,完美适配ac6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7-Zip 23.01(x64) 解压出错

我用的7zip ZS版本

网友:
借花献佛,传个 zip 格式的

网友:
这个exe还是有可能联网吗?

网友(2024-06-27):
如果是国产得M0芯片,怎么支持

网友:
请问下作者,就是,如果我要导入国产M0芯片得MDK,PACK包,如何计算 cache.json 文件里面得SHA值

网友(2024-09-24):
大佬厉害,不知道linux下是否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使用对应版本和license

网友:
大佬厉害,不知道linux是不是也可以使用类似方式

网友E(2025-01-16):
ac6有更新了,请教下原来的license可用在新版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6有更新了,请教下原来的license可用在新版上吗?

还是等MDK更新了,使用最新的AC6好点。

网友A:
大佬啥时候有空更新下6.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啥时候有空更新下6.23

最近的已经6.24,注册下就可以下载

网友:
需要大佬二进制patch

网友A:
另外,包里只有x64的,也想要x8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包里只有x64的,也想要x86的

Windows端下载后只有这个Arm Compiler for Embedded 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