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 条件编译不起作用的问题

楼主(2024-05-12):
在使用Keil5.39 代码时候使用条件编译总是把#if后面的解释为真,如下图,贴脸定义也一样,造成后续代码报错,大家有遇到过吗?

楼主:
ps: 用segger embedded studio 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发现MDK一个bug,语法检测机制中自动让条件编译中未使用的部分变成灰色,有时候是不正确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MDK一个bug,语法检测机制中自动让条件编译中未使用的部分变成灰色,有时候是不正确的
https://www.ar ...

不是显示的问题,这一段是参与编译的,所以下面会报错

后面改成 #if defined ...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显示的问题,这一段是参与编译的,所以下面会报错

这个还没测试过,估计是检测严格了,后面我也试试。

网友B:
I80_L8BIT 是不是枚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I80_L8BIT 是不是枚举?

不是枚举,只是#define Interface I80_L8BIT.
后面问题解决了,#define Interface_I80_L8BIT, 然后条件编译用#if 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