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长时间写入会导致写入速度越来越慢

楼主(2024-05-13):
实验情况如下:
一个数据包数据量在1kb以内,每一秒生成一个数据包写入,以时间戳作为文件名,基本的代码流程就是(f_open,f_write,f_close)

奇怪的现象是:刚开始的时候,耗时只要20ms左右,随着时间下来,耗时逐步递增,直到耗时2000ms都出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大佬答疑一下吗

楼主:
@eric2013,硬汉哥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换个模式

fopen后,后面仅调用f_write+f_sync试试,其中f_sync会将数据实际写入到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模式

fopen后,后面仅调用f_write+f_sync试试,其中f_sync会将数据实际写入到卡里面

但数据包不是写在同一个文件里,而是单独一个以时间戳命名的新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数据包不是写在同一个文件里,而是单独一个以时间戳命名的新文件

那不行了,随着你创建的文件越来越多,确实是慢很多。

网友:
创建的时候好像会检测是否重名,一个文件夹里文件数量不要太多,可以试试一天一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行了,随着你创建的文件越来越多,确实是慢很多。

这个就没办法优化了吧?

楼主:
基本的代码流程就是(f_open,f_write,f_close),耗时都在f_open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的代码流程就是(f_open,f_write,f_close),耗时都在f_open里

关于这个问题,FlashFS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是有个FAT name cache size配置选型,用户要创建多少文件,这个就设置多大,否则就会卡顿。

用户反应RL-FlashFS创建的文件数有限,多了就不行,这里批量测试创建2000个文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58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