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X 旋转普通的文本框

楼主(2024-05-13):
GUIX有旋转prompt文本框的API吗?

楼主:
找到了一个旋转文本的方法,提供的文本控件 没有旋转的API,可以通过自定义窗口draw回调函数,用gx_canvas_rotated_text_draw_ext来实现文本旋转

楼主:
找到一个旋转文本的方法:
提供的文本控件 没有旋转的API,可以通过自定义窗口draw回调函数里用gx_canvas_rotated_text_draw_ext实现文本旋转

网友:
这个prompt本身应该是没有提供对应的API,可以使用utility里面的API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