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 UART 和 CDC 虚拟USB 传输速度比较

楼主(2024-05-13):
最近做一个STM32F407采集设备,需要向PC端上位机一次传输大量数据的案子,一次需要传输2048字节,为了提高传输速率,将串口波特率调到1,843,200,为了继续提高传输速率想到了以下两种
1、继续提高波特率(风险有点高,担心会崩溃)
2、想用USB CDC 虚拟USB ,全速USB 12Mbit
请问这两种的速率上限比较是USB 全速12Mbit >串口最高10Mbit(串口1),这样理解对吗?实际使用速度各能达到多少呢?
还别的提高速率的方案吗?

网友A:
参考我这两个,使用串口CDC BULK模式,但别用串口波特率方式修改了,影响性能。

3、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手把手玩转USB BULK方式下位机和QT6.4上位机开发上篇(2022-10-2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108

4、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第4期:手把手玩转基于QT6.4的USB BULK上位机和下位机开发下篇(2022-11-0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96

网友B:
串口  很难找到速度这么高的USB转TTL的串口,USB  CDC 我这边测试大约500KByte/s的速率,还是很稳定

网友C:
如果PC是台式机或者工控机的话,可以弄一个pcie转ttl的专用芯片,几十M的波特率都行,不过硬件成本会高些
直接用usb cdc的话就没啥硬件成本,就是软件复杂度相对来说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两个,使用串口CDC BULK模式,但别用串口波特率方式修改了,影响性能。

3、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两个,使用串口CDC BULK模式,但别用串口波特率方式修改了,影响性能。

3、USB应用实战视频教程 ...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  很难找到速度这么高的USB转TTL的串口,USB  CDC 我这边测试大约500KByte/s的速率,还是很稳定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PC是台式机或者工控机的话,可以弄一个pcie转ttl的专用芯片,几十M的波特率都行,不过硬件成本会高些
...

我目前就是用了一个高速版的USB 转ttl芯片 但是觉得风险太高,提高到18432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