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使用C++实现简单的流输出

楼主(2024-05-14):
先贴个测试效果图
double不一致是默认%f只保留6位,要完全一直使用%.7f

测试输出用的代码

    // 输出系统信息
    debug << "系统时钟频率:" << HAL_RCC_GetSysClockFreq() / 1000000 << "MHz" << endl;
    debug << "APB1总线时钟频率:" << HAL_RCC_GetPCLK1Freq() / 1000000 << "MHz" << endl;
    debug << "APB2总线时钟频率:" << HAL_RCC_GetPCLK2Freq() / 1000000 << "MHz" << endl;
    debug << "外设时钟频率:" << HAL_RCC_GetHCLKFreq() / 1000000 << "MHz" << endl;

    bool bool_test     = true;
    char char_test[]   = "Hello, World!";
    int int_test       = 123;
    float float_test   = 3.14;
    double double_test = 3.1415926;
    uint8_t uint8_test = 0xFF;
    uint16_t uint16_test = 0xFFFF;
    uint32_t uint32_test = 0xFFFFFFFF;

    debug << bool_test << endl;
    debug << char_test << endl;
    debug << int_test << endl;
    debug << float_test << endl;
    debug << double_test << endl;
    debug << uint8_test << endl;
    debug << uint16_test << endl;
    debug << uint32_test << endl;

    debug.toHex(uint8_test) << endl;
    debug.toHex(uint16_test) << endl;
    debug.toHex(uint32_test) << endl;
    debug.toHex(uint32_t(100)) << endl;

搞这个的原因是觉得C语言的封装写起来总觉得不是很优美,C++用起来感觉不错,但有些功能吃flash空间

重点:封装思路
首先看使用效果
1.先封装一个bsp函数

void bsp_uart2_send(uint8_t *buf, uint16_t len)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buf, len, HAL_MAX_DELAY);
}

2.创建串口对象,并将函数指针传递给构造函数
Serial debug(bsp_uart2_send);

3.然后直接用就完事了,
debug << "Hello";

原理:
在Serial类里面定义了一个(*send)函数指针,初始化构造函数时将(*send)指针指向实际的发送函数
这样类里面就没有和底层硬件耦合的代码了

补充分享:

/*某些编译器或环境(特别是嵌入式系统)默认不支持浮点数的格式化。这是因为浮点数的支持会显著增加编译后的程序大小*/
/*GCC或者Clang 添加 -u_printf_float 选项来支持浮点数的格式化输出*/

开启后

Memory 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RAM:        2216 B       160 KB      1.35%
            RAM2:          0 GB        32 KB      0.00%
           FLASH:       33216 B       512 KB      6.34%

未开启
Memory 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RAM:        1848 B       160 KB      1.13%
            RAM2:          0 GB        32 KB      0.00%
           FLASH:       21000 B       512 KB      4.01%

网友:
我已经用c++写了好多单片机项目了。 C++用好之后,和C的资源占用几乎没什么区别。 避开C++的一些特性即可,比如动态内存分配(也就是说不要用stl里的容器,array除外), 另外RTTI一定不要使用。

网友:
arduino就是在小资源mcu上使用c++的典范。